怎样才能让变频器故障后仍运行

楼主(2009-09-21):
各位师傅,小弟现在遇到这么一种情况,就是用户的设备不能停机,一般故障的话可以在启动,我查了下国产的几个说明书,他有故障复位和故障复位时间设定,还有个瞬间掉电降频点(对母线电压的)以及下降率(HZ),这几个功能的作用就是电网掉电以后,母线电压降到降频点以后,变频器就会按照下降率下降,使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让回馈的电能维持母线电压,保持变频器正常运行,知道变频器再次上电!

  现在我设置故障复位时间是一秒,降频点是300V,下降率是5HZ,但是变频器本身还有个欠压保护,这个值是变频器不能设置的值,

假如说我的变频器掉点了,如果在一秒钟之内,电又恢复正常,那就可以很顺利的复位,但是如果超出了一秒钟,那就会跳过压保护而导致变频器停机,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功能,这个欠压保护的时间最多能坚持多长时间?是毫秒级的话那这个功能就相当于没法用了!

网友A:
呵呵,MS级的长不了

网友B:
可以改装,但可靠性不强!

网友C:
那客户设备工频可以用吗?可以的话加个工变频切换。

楼主:
对:华东工控 关于

那客户设备工频可以用吗?可以的话加个工变频切换。

内容的回复:

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欠压了,万一掉电了呢,工厂的电都是一根线过来的,说掉电还不都掉,再说就算是切换到了工频,那大功率的对电网冲击太大了,不允许的!

网友C:
不怕花钱就加个UPS电源。

楼主:
对:华东工控 关于

不怕花钱就加个UPS电源。

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就想着怎么能两者合一,我是想在直流端加装蓄电池,不知是否可行,因为我是做ups和变频的,这种想法萦绕已久!

网友A:
可以啊,工厂用的叫EPS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可以啊,工厂用的叫EPS功率大

我知道,但那个不是贵吗?而现在市场上卖的都是变频器,所以我想通过直接加蓄电池来改善这种情况,大家继续讨论下看看到底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09-11-03):
这么久过去了,没有发言的了!最后我们把这个方案做出来了,并且要投入使用。。。。。。

楼主(2009-12-19):
自己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