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损坏的常见原因

楼主(2009-09-21):
1) 控制电源的电压偏低,导致线圈接线端子上的控制电压偏低。当电压低到一定程度,铁芯就不能吸合,此时线圈中的电流是正常维持电流的几倍(电流大小取决于电压的大小),时间一长,线圈就会因过度发热而烧坏。
2) 线圈接线端子上的控制电压偏高(>1.1×Us),导致线圈过度发热而烧坏。例如:将380V电压施加于220V线圈,大约15分钟左右就会烧坏,电压越高,线圈烧坏所需的时间越短。
3) 运输和安装过程中,接触器内落入异物,造成接触器线圈磁路不闭合,线圈发热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