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线路中常见的故障问题与解决方法

楼主(2009-09-21):
继电器是一种根据外界输入的信号,如电气量(电压、电流) 或非电气量(热量、时间、转速等) 的变化接通或断开控制电路,以完
成控制或保护任务的电器,它有三个基本部分,即感测机构、中间机构和执行机构,文章阐述了它们产生故障的检修方法。
1.感测机构的检修
对于电磁式(电压、电流、中间) 继电器,其感测机构即为电磁系统。电磁系统的故障主要集中在线圈及动、静铁芯部分。
(1) 线圈故障检修
线圈故障通常有线圈绝缘损坏;受机械伤形成匝间短路或接地;由于电源电压过低,动、静铁芯接触不严密,使通过线圈电流过大,线
圈发热以致烧毁。其修理时,应重绕线圈。如果线圈通电后衔铁不吸合,可能是线圈引出线连接处脱落,使线圈断路。检查出脱落处后
焊接上即可。
(2) 铁芯故障检修
铁芯故障主要有通电后衔铁吸不上。这可能是由于线圈断线,动、静铁芯之间有异物,电源电压过低等造成的。应区别情况修理。
通电后,衔铁噪声大。这可能是由于动、静铁芯接触面不平整,或有油污染造成的。修理时,应取下线圈,锉平或磨平其接触面;如
有油污应进行清洗。
噪声大可能是由于短路、环断裂引起的,修理或更换新的短路环即可。
断电后,衔铁不能立即释放,这可能是由于动铁芯被卡住、铁芯气隙太小、弹簧劳损和铁芯接触面有油污等造成的。检修时应针对故
障原因区别对待,或调整气隙使其保护在0.02~0.05mm ,或更换弹簧,或用汽油清洗油污。对于热继电器,其感测机构是热元件。其常
见故障是热元件烧坏,或热元件误动作和不动作。
(1) 热元件烧坏。这可能是由于负载侧发生短路,或热元件动作频率太高造成的。检修时应更换热元件,重新调整整定值。
(2) 热元件误动作。这可能是由于整定值太小、未过载就动作,或使用场合有强烈的冲击及振动,使其动作机构松动脱扣而引起误动
作造成的。
(3) 热元件不动作。这可能是由于整定值太小,使热元件失去过载保护功能所致。检修时应根据负载工作电流来调整整定电流。
2.执行机构的检修
大多数继电器的执行机构都是触点系统。通过它的“通”与“断”,来完成一定的控制功能。触点系统的故障一般有触点过热、磨
损、熔焊等。引起触点过热的主要原因是容量不够,触点压力不够,表面氧化或不清洁等;引起磨损加剧的主要原因是触点容量太小,电
弧温度过高使触点金属氧化等;引起触点熔焊的主要原因是电弧温度过高,或触点严重跳动等。触点的检修顺序如下:
(1) 打开外盖,检查触点表面情况。
(2) 如果触点表面氧化,对银触点可不作修理,对铜触点可用油光锉锉平或用小刀轻轻刮去其表面的氧化层。
(3) 如果触点表面不清洁,可用汽油或四氯化碳清洗。
(4) 如果触点表面有灼伤烧毛痕迹,对银触点可不必整修,对铜触点可用油光锉或小刀整修。不允许用砂布或砂纸来整修,以免残留
砂粒,造成接触不良。
(5) 触点如果熔焊,应更换触点。如果是因触点容量太小造成的,则应更换容量大一级的继电器。
(6) 如果触点压力不够,应调整弹簧或更换弹簧来增大压力。若压力仍不够,则应更换触点。
3.中间机构的检修
(1) 对空气式时间继电器,其中间机构主要是气囊。其常见故障是延时不准。这可能是由于气囊密封不严或漏气,使动作延时缩短,
甚至不延时;也可能是气囊空气通道堵塞,使动作延时变长。修理时,对于前者应重新装配或更换新气囊,对于后者应拆开气室,清除堵
塞物。
(2) 对速度继电器,其胶木摆杆属于中间机构。如反接制动时电动机不能制动停转,就可能是胶木摆杆断裂。检修时应予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