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莞这边的信捷技术问题可以找我.

楼主(2009-09-21):
我这边是信捷东莞地区的代理,负责东莞深圳两个地方的服务及技术支持,如谁有技术问题的可以与我这边联系,希望同行多多交流. 我的QQ914021839,电话 0769-23036501 联系人阮生

网友A(2009-11-25):
你好!我们公司一直都用信捷的,以后还请多指教QQ965125738

网友B(2010-04-23):
我是最近在看信捷的资料,我看不懂信捷的PLC为什么输入分PNP和NPN有什么不同啊?我看输入也是需要一个干接点,这分PNP和NPN的不同作用是什么?

网友C:
一个润滑站电控系统用得是信捷的XP3一体机,不错

网友D(2011-04-16):
求助:我公司一台裁纸机配置PLC  XC3-14RT-E  OP320-A 控制步进电机拉纸裁片,自动裁片时步进电机会偶尔反转,关闭电源重启又正常,求解故障原因。

网友E:
对:张羽 关于

我是最近在看信捷的资料,我看不懂信捷的PLC为什么输入分PNP和NPN有什么不同啊?我看输入也是需要一个干接点,这分PNP和NPN的不同作用是什么?

内容的回复:简单的说NPN型是内部电路已经有24V电源,外部只需要输入开关量就可以了,平时用导线把X0和com短接X0的指示灯就会亮,X0就会导通。电流的流向是从X0流出,流入com端。而PNP是内部电路没有24V电源,需要在输入端外部接24V电源的。电流流向是从X0流入,从com端流出。

网友F:
回复挺好的
回复挺好的

网友F:
非要我打10个字,没有办法

网友G(2011-05-26):
信捷plc 自学者 麻烦加我QQ352438362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