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数控Y轴过一段时间要偏移。请数控高手来分析一下。

楼主(2009-09-21):
CNC数控Y轴用过一段时间就会朝一个方向偏移,使得加工的形状整体朝一个方向偏移,更换编码器后马上就会恢复正常,其实编码器是好的,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把上次换下的编码器用上又会正常一段时间。请各位朋友分析一下可能的故障原因。注:我们的数控用两个反馈,伺服马达后边的反馈到伺服驱动器,另一个编码器反馈到CNC的位置控制卡。

网友A:
每次开机都要返回次原点。半闭环机床就该这样做,导轨缺油会累加。

网友B:
是不是同步带老化,回零开关有异物,

网友C:
是不是编码器的机械连接有问题?

网友D:
1楼的说法有点对路,这是原点漂移了,我建议你看看控制卡的说明书,轴卡上可能有调节原点漂移的定位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设备不用同步带用齿轮齿条,编码器机械连接也没问题。有可能是位置卡有点问题,我们用了很多这样的数控设备,也用了很多年,位置卡从来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D:
肯定是位置卡的问题,而且是位置增益出现了偏移,就是因为用了很多年才可能出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你看看相关说明书,这个是小问题一个,不行的话我来给你处理。

网友E(2009-11-16):
问题基本出在位置环:
机械连接
1.电机和丝杠联轴节,编码器和丝杠。
打表测试重复精度
电气
2.参数调节: 位置环增益
3.编码器信号弱:编码器连线,(接地不好或屏蔽干扰)
4.位置控制卡有问题

网友F:
偏移量是多少,是固定的吗?

网友G(2010-09-02):
电机和丝杠联轴节螺帽松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