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800C-P 海泰克 导出程序问题

楼主(2009-09-21):
全部准备好了。但是进入系统画面时,只出现LINE F2confg F3copy F4set F5run 的画面
没有出现说明书上SYSTEM MENU的画面。这是什么回事。大虾们能解答一下吗。万分感谢。

只是想把程序导出来。但不知道怎么操作。6系列的说明书,难找得要命。大虾能提供一下下载吗

网友A:
这个画面就是SYSTEM MENU画面,在这个画面,软件上打开:文件----上载应用就OK了!

网友B(2009-10-30):
这就是系统画面,上下载程序就只在这个画面才有效,

上下载完成将背板7号指拔开关拔到相反位置就不会再进入该画面了,

F2为设置键,F3为屏对屏画面拷贝键,F4为屏亮度调节及资料清除,F5运行键。

网友C(2014-01-04):
你这个显示画面是屏的初始画面,我们上下载程序必须要停留在这个画面里操作。你若是不懂,可以找创研华科技的郭工。QQ:2535858558

网友D(2015-10-09):
上传程序、黑屏白屏维修程序复制备份克隆需要的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