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绝对定位问题

楼主(2009-09-21):
我用伺服电机取得机械臂,希望时刻得到机械臂的绝对位置。但伺服电机上一般配的都是增量式编码器,需要在初始时刻找零后

才能确定绝对位置。而现在要求初始时刻不能找零。最直接的办法是在电机轴上额外配一各绝对式编码器,但这样会使得系统很笨重。

还有人建议用薄膜电位计与电机轴相连,但我不知道薄膜电位计是怎么工作的,这方案可行吗?

谢谢!

网友A:
还是找装了绝对式编码器的伺服比较简单,即使是日本人的"准绝对式",估计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还是找装了绝对式编码器的伺服比较简单,即使是日本人的"准绝对式",估计也够用了.

这个您能推荐几款微型伺服电机吗?我看MAXON的好像都是配的增量式编码器。

网友B:
MAXON电机可配绝对码盘,伪绝对码盘会重些,真绝对码盘不会比MAXON标配的光电码盘重太多,如楼主在这方面感兴趣,请联系:dozer.liu@gmail.com

网友A:
如果是要微型电机,可选余地确实就比较小了.

如果用电位计,应该是需要高分辨率的A/D转换才能得到位置吧.要根据需要的位置(角度)分辨率和行程估算一下需要的AD转换位数吧.

网友C:
安川的伺服只需要增加一个电池就可以将原来的增量编码器做绝对值的来用,

请问楼上的有苏州钧和做MAXON的吗?

网友D:
安川绝对值编码器可以当增量使用。但是增量编码器+个电池就成绝对值编码器了?这不是依葫芦画瓢,瞎掰嘛!

网友D:
安川绝对值编码器可以设定为增量使用

网友E:
松下的伺服有带绝对式编码器的啊

网友B:
"……

还有人建议用薄膜电位计与电机轴相连,但我不知道薄膜电位计是怎么工作的,这方案可行吗? "

薄膜电位计很难做到高分辨率,机械臂对部件的尺寸和重量有约束,而一般的绝对式码盘又太重太大。我们曾就MAXON电机配以一款SIN(绝对式)码盘,该码盘最高可细分到20位,而重量和尺寸与

一般的码盘相近。若兴趣,请联系:dozer.liu@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