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80MR 怎样与 台达变频器 VFD-M 2.2KW 通讯

楼主(2009-09-21):
请教各位  一台三菱FX2N-80MR PLC 是否可加FX2N-485-BD 通讯模块 与 台达变频器 VFD-M  2.2KW 通讯?或有没其它方法可与台达变频器   通讯?

网友A:
PLC加485通信卡与台达变频器通信即可。

楼主:
好像听说三菱FX2N PLC 不支持两线制 485 通讯,是四线的,而台达变频器 VFD-M 就是两线的485 通讯 的,我没有用过,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

网友B:
可以用两线的 ,我用的是国产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