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刘工富士ES系列伺服报警代码

楼主(2009-09-21):
请问刘工富士ES系列伺服报警代码,第二个灯不亮,其他灯都亮,请问这是什么报警信息?酬谢

网友A:
富士的电机,听说过很多,从来没有见过.

网友B:
你不问问我,你的问题好奇怪,第二个灯是什么东西,干啥用,你不弄清楚我怎么回答你,你这么说让我云里来云里去我是孙悟空啊?首先你要说清楚是哪个型号哪个系列,发生什么故障,在何种情况发生,你的输入部分有什么东西,带的什么时候负载,都要说明。你如果急的话,可以发邮件至bydlxm@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