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变频器无编码器,下放额定的重物时失速

楼主(2009-09-21):
m440变频器无编码器。把货物提到一定的高度先以50HZ的速度下放货物,当升到50HZ时转成1.67HZ,这时变频器会失速。参数:p1240=0;p1237=4;p1300=20

请教各位高手,我应该怎么来设置参数,才能达到以面的要求。

先谢谢了!

网友A:
1,可能是货物太重。加一个制动单元或加大变频器功率。

楼主:
9kw的电机配的是11KW的变频器,制动电阻是50欧2KW的。货物是吊车的额定的提升重量。只是频率设的太低。而且是在50HZ加満的时候再换为1.67HZ。听甲方的人说,他们以前用的是安川的可以做到在跟空上工况一样0.5HZ时不失速。我没用过对安川的不了解。我想如果安川的能做到,西门子的应该也可以吧。可能是我的参数还有没设好的。请教各位还有哪些参数要设一下.

网友B:
减速时间是不是太短了

网友C:
由50 直接到 1.67 落差太大了吧!制动电阻功率小点了吧!  把减速时间也加大一些看看!

网友D(2009-11-09):
起重最好加编码器,一般开环控制变频器在5HZ以下很难控制扭矩,扭矩控制不住那就会溜车了,你可以做个试验,闭环控制和开环控制的区别,然后你就会发现,宁愿多花点钱也不愿用开环控制。

网友E:
用在起升机构如果开环控制西门子就不如安川的。

网友F:
1.67HZ制动器应工作,强烈建议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