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变频改造采用开环还是闭环控制,为什么?

楼主(2009-09-21):
谁能说出起重机变频改造采用开环还是闭环控制,各有什么优缺点 ?为什么?

网友A:
闭环控制精确些,最低频率能控制到0.1HZ,不过需要在电动机尾端加装编码器等反馈装置,价格比开环控制稍高些。开环控制的控制精度低,看你想做什么工作了。个人看法~

楼主:
如果单纯从安全角度考虑呢 ?用那种更安全?

网友A:
对:xhtxa 关于

如果单纯从安全角度考虑呢 ?用那种更安全?

内容的回复:那个没有研究。。。不好意思

网友B:
对于起重电机来说,闭环控制不单单是精确问题,而是安全问题,有编码器d的反馈,对于低速的启动(力矩)与高速的超速都可以有一个安全判断。

网友B:
重量-〉电机力矩-〉电机速度应该都有一个对应的安全范围,编码器的速度反馈可以确定是否在这样的安全范围。

网友C:
采用闭环控制,可以优化整体系统性能,和控制精度

网友D(2009-11-03):
你是用于平移的还是起升的,是平移的你可以用开环的,如果你是起升的肯定要用闭环环啊,这个跟瞬间输出力距有关啊。用开环会有危险的。

网友E:
起升机构用闭环控制固然好,可以使变频器更精确的控制电机,我以前一直在用开环做起升,用过的变频器有安川,三菱,

ABB,不用加编码器,效果也很好,平移机构根本没必要闭环控制,普通V/F控制就能满足一般情况需求。

网友F(2010-01-18):
我单位电力拖动设备用的起升电机控制全部采用闭环控制。闭环控制停车位置更准确

网友G(2010-02-23):
从理论上来说闭环确实安全系数更高,但是从实际的使用效果来看,只要变频器的容量有一定的余量,采用开环控制也未尝不可,但是32t以上的行车建议还是闭环,否则依然采用变频器放容使用的话,不太经济。

网友H(2010-04-08):
如果电机不换的话,编码器安装是一个问题,所以采用开环也可以,如果是换变频电机,最好加编码器,闭环控制精度高,安全,且电流小

网友I:
到目前为止还没见过闭环控制的!

我见过的多台100T+100T    50/20   32/10的都是开环控制

网友J:
建议采用闭环控制,特别是大吨位的起重机,我在一些项目就用过,有些大吨位起重机如不采用闭环控制,则可能提不起来,严重的会溜钩。当然只针对提升控制。

网友J:
我在澜沧江小湾电站QPQ2×3200KN启闭机中就采用闭环控制,因提升的闸门很重,开环力矩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