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气缸电路图,求证对不,附有图

楼主(2009-09-21):
这是我自己根据一些网上找的编起来的,控制气缸的主要是想问下这样的输入输出电路51单片机能驱动得了吗,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实现,近期就买元件试,试之前上来求问下高手们,不知这样驱动电路对不,
问题1:单片机控制气缸输出电路部分对吗?
问题2:单片机接收磁限位开关的信号输入部分对吗?
问题3:有可改进的地方吗?
因为我积分为O。给不了分,不好 意思啊各位!!
哪位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A:
问题不大。理论上都可以实现。由于单片机本身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所以只有试试才知道。关键是稳定性。

网友B:
有以下几个问题

1光欧的管角排列顺序是否正确

2.U3A的输入脚要加上拉电阻

3.输出高电平驱动要求单片机有推挽功能,否则他的输出电流不足以驱动光欧,还有最好是低电平驱动,减少单片机复位时的误动作

4.三极管的基极最好要加上下拉电阻.或用光欧的输出与三极管组成一个达林顿管最为可靠

楼主:
试验过了,输入部分没有问题,

输出部分光藕接错了,不过加了个5V电源和上,下拉电阻和9013作为输出去驱动光藕,,然后可以正常驱动继电器,迟些整理好再发实际电路图

楼主:
没想到又不是VIP用户了,上传不了图了,只有大至说下,2楼说的第3条是对的,IO输出电流不足,有时会驱动不灵,但可以另加三极管放大驱动。问题解决

网友C(2012-05-10):
楼主可以把正确的原理图发给我看看吗?915130856@qq.com

网友D:
能不能联系下   380157041

网友E(2016-04-10):
楼主可以把正确的原理图发给我吗/谢谢

网友E:
联系方式:2638457871@qq.com

网友F(2016-05-18):
楼主可以把正确的电路图给我发一份吗   394918830@qq.com    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