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S7-300的疑问

楼主(2009-09-21):
今天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这里有一个西门子300的主站,CPU是315后面挂了两个输入模块,两个输出模块和一个FM355模块,现象是FM355模块亮红色的SF灯,CPU也是红色的SF灯亮着,且处于停止状态,不能启动。把程序清空重新下载程序也不能启动CPU。开始换以为是CPU坏了,后来发现输入模块上的点的灯没有一个在亮着,测量电压发现没有24V,把24V接好后,CPU能启动,系统运行正常。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原因是:由于模块没有电源,导致CPU无法读取模块信息,从而CPU认为模块不存在,而发生与组态不符这样的严重错误,同时,CPU调用OB85,发现也没有,进入Stop状态,并且点亮System Fault(SF灯)。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