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累计流量的计算公式

楼主(2009-09-22):
我现在知道瞬时流量,已经传到plc里了,现在甲方要求显示累计流量,我不知道怎么算,求高手指点,程序怎么写啊。

网友A:
定时做小学生的加法呗。

网友B:
呵呵,同意楼上啊,就是定个时间做累加啊

网友C:
在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中已上传过一个关于流量累积的程序实例,欢迎下载,还有使用说明呢.

楼主:
就是还有个问题,现在现场的涡轮流量计的累积是2秒累积一次,我是不是要把程序改为1800s啊这样累积啊?

楼主(2009-11-09):
有人知道吗,现场设备是2秒累积一次,我现在在程序是不是要把3600改为1800秒啊,这样出来的数据是不是才能对应啊

网友A:
跟现场是对不上的,初值不一样,精度不一样;

楼主:
初值我可以再程序里改啊,精度不能改,但是他们最后累积的数据会差很多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D:
这要看你现场流量改变是否很大,如果是恒值的话,那1S更长时间累加一次都无所谓。如果你的流量改变很大的话,那你就要把时间缩短了,比如100ms。如果对精度要求很高的话,那就要用积分了。

网友E:
做个每秒的累加不就行了! 或者做半秒的再除

网友F(2011-01-05):
引用 网友C:

在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中已上传过一个关于流量累积的程序实例,欢迎下载,还有使用说明呢.

请问资料是在哪里?没找到,呵呵。。

网友G:
你确实很菜了

你两秒你就积累

给你个公式 流量=流量(单位时间)累加,如果你的流量是1秒的你乘以2,然后按照2秒周期采集累加、如果你的瞬时流量是按照小时记得,那你划算成2s钟流量。

不明白你就算了。呵呵

网友H:
要保证准确性,最好用通讯的,或是用带脉冲输出的流量计.时间累加的误差都会很大

网友I:
楼主:你说的很含糊,“。。。瞬时流量,已经传到plc里了”这瞬时流量是数字量传送,还是4-20ma模拟量传送,如是数字量传送,传送间隔时间是多少,如0.1S一次,你可用一个字节和一个字(或双字)存储器(如MB10、MW12),分别作计数器和流量累积区,每传一次数据,将此数据加在MW12里。再使MB10加1,用以比较器将MB10与20比较,相等时,MW12的值就是2秒时间的累计值,把它送到该送的地方进行处理,同时将MB10与MW12清零,再做第二次累计。。。即可。如是4-20ma模拟量传送,你应将流量的参数(4-20ma对应流量值是多少,其输入模块20ma对应的数字量是多少)说清楚,才能帮你求出转换公式及如何编程。

网友J(2011-04-28):
你们知道的解答一下,不要在这里卖管子,好好交流不是很好吗?

网友K:
你看看流量计有没有流量累计功能,之前我做了一个,开始用定时积分,但是一天下来误差有14立,后来我用流量计的单位体积脉冲做的,一个体积10个脉冲,很简单的累计

网友L:
这个在PLC里正流量累计还是需要耗费一些精力的,首先要编程一个计数模块,然后还要做一个累计加法器,在设定一个数据块,还要判断这个瞬时量的状态,有无溢出和故障。再者还要设计上清零功能。

网友L:
这个工控擂台,偶记得好像先前出过这个题目,楼主可否找找试试,从中能够得到不少收获。

网友M:
我经常用每秒累加

网友N(2011-10-21):
能不能给我发一个案例,我的邮箱是yx2008ss@sina.com

网友O:
招工,搬砖胚,,,工资待遇优厚~~~~~~~~~~~~~~报名邮箱是yx2008ss@sina.com

网友N:
二王,  晕死你。   不是善类

网友P(2020-12-21):
每秒累加一次就好了,但是不准,比如你按秒累加精确到小数点后6位,保证前5位是准的,累加15天左右,个位就已经是模糊数位了。  这种累加只能做个粗略参考,还是要选那种带总流量的表

网友Q(2021-07-2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