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PLC通信

楼主(2009-09-22):
各位PLC高手,小弟现在遇到了PLC通信的麻烦,望各位不吝赐教!!先在这里谢过了!问题是这样的:单片机可以向PLC发送多个字节,PLC都能正确的接收到(用到RCV)。但是当PLC用XMT指令向单片机发送多个字节的时候,单片机只能正确的收到一个字节,其他是字节就会是乱码,PLC是用自由口通信。困扰了一个星期了还没解决!!!!

网友A:
检查通信帧格式,可能是波特率不同造成的。

网友B:
1、单片机的接收程序有问题!

2、看看是不是发送的ASCII码?仔细看看PLC说明!

本人以前做过!是和三菱PLC通信的!效果很不错!!

网友C:
你用不同的字符格式监视一下吧! 你用什么软件观察接受到的字节的? 你可以用电脑上的串口监视一下,看PLC发出的字符是不是你想要的,在和单片机通讯监视到的数据做比较,不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