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抱闸问题,怪哉!

楼主(2009-09-22):
各位大哥大家好:

来这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一般都是看帖多,今天遇到个问题希望各位帮帮忙,提供些解决方案!

步入正题:

UV激光切割机Z轴用的是松下A4伺服电机.驱动器 100W 带抱闸!通过伺服给+24V继电器线圈发送信号供电,再通过继电器控制伺服抱闸。正常工作的情况下继电器一直接通,抱闸通电。当我需要将Z轴上升一点,比如3mm时,能上升,但是几秒钟之后伺服报警 16,而且Z轴又掉下来了,没有抱住,此时继电器也是断电的!(查了一下是16是“过载”报警,分析原因可能是碰到了硬限位!)但是按原理图上看继电器断电的话抱闸应该是不得电,应该是抱住Z轴不会掉下来的啊……

大家看看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1、确定刹车继电器是断电状态,没有给刹车线圈通电?

2、如果上面一点确定,是不是负载超过了刹车的静止摩擦扭距?

      MSMD 100W/200V静止扭距为:0.29N.m

3、如果经常出现报警这种情况,建议你使用驱动器的BRKOFF信号控制刹车。

楼主:
恩,谢谢回复!

首先,我用万用表测试过没有断电状态没有给刹车线圈通电!

其次,只有碰到了硬限位之后才抱不住,不到硬限位可以正常抱住!

最后,控制继电器的正是11号脚BRK-OFF+信号控制!

我猜想,只是猜想(我不怎么了解首先)是不是中间有个什么时间差的问题,比如:检测到过载后丝杆马上滑落,然后伺服才给继电器发信号使他不得电,而抱闸也断电抱住了,但是是滑落后抱住了,存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有这种情况,你检查一下参数Pr6A和Pr6B的设置,是不是时间设置太长了.

另外,先将参数66、67、68、69恢复出厂值。

网友B:
我觉得你还是检查一下马达上U V  W三相的线是不是有断开的或是换过线

楼主:
对:松下伺服维修 关于

有这种情况,你检查一下参数Pr6A和Pr6B的设置,是不是时间设置太长了.

另外,先将参数66、67、68、69恢复出厂值。

内容的回复:

非常抱歉最近出差回来,机子今天才做了个测试,把Pr6A和Pr6B的参数都设置成0,其他几个参数也都是出厂设置没动过,但是结果还是一样,没解决!

楼主:
对:rainxihuagk 关于

我觉得你还是检查一下马达上U V  W三相的线是不是有断开的或是换过线

内容的回复:

恩,仔细检查过未发现问题!未换过线,假如说这个有问题那为什么没碰到硬限位之前均是正常的呢?

网友C:
伺服报警后是没有刹车信号输出的

网友D:
从现象上看很可能是抱闸坏了,无法松开Z轴,才会有3秒钟后伺服过载,此时应该已经激发急停逻辑回路动作,过一会儿松开下落

楼主:
对:123qwe 关于

伺服报警后是没有刹车信号输出的

内容的回复:恩,有这种可能性!这个回头得和软件方面的人员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