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200控制步进电机的实例~!

楼主(2009-09-22):
如题!!!邮箱willing_81@163.com

楼主:
肯定给分,不给在论坛随便骂我

网友A:
可以给一份我谢谢.dj_1488@yahoo.com.cn

网友B:
请给我一份谢谢jufugang@163.com

网友C:
<西门子PLC与变频器、触摸屏综合应用教程>上有一个完整的项目。就是用200控制步进电机带动小车运行。有详细的控制要求,元件选型,电路接线和控制程序。可上去找找。这本书由电力出版社出版。吴志敏,阳胜峰编写。

网友D:
5相步进电机程序;

1设定启停

LD I0.0
O M0.0
AN I0.1
= M0.0

2对电机的运行进行计时

LD M0.0
AN T37
TON T37, 200

3A磁满足下列条件接通

LD M0.0
AW>= T37, 0
AW< T37, 40
LDW>= T37, 180
AW< T37, 200
OLD
= Q0.0

4B磁满足下列条件接通

LDW>= T37, 20
AW< T37, +80
= Q0.1

5C磁满足下列条件接通

LDW>= T37, 60
AW< T37, 120
= Q0.2

6D磁满足下列条件接通

LDW>= T37, 100
AW< T37, 160
= Q0.3

7E磁满足下列条件接通

LDW>= T37, 140
AW< T37, 200
= Q0.4

楼主:
那本书我没去找,所以分给的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