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收放卷恒张力的问题?
C,Drop-銳

楼主(2009-09-22):
就是很一种很普通的一头卷筒放卷一头卷筒收卷....两者相距15米.....如何控制基材在放卷到收卷走动(速度可变)的过程中保持恒张力..,

 放卷和收卷的速度不一定是同步的..前后分别有浮辊电位器来调节收放卷电机的线速度...以次来解决基材张力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如何用PLC控制来解决这种恒张力的问题...?PID貌似可以,...但不知道如何用,(注:我这里说的PID并不是说的直接用PLC指令,而是PID的整个理念).......谢谢

网友A:
我曾经做过数胶卷取电容设备,使用张力计,来解决你的张力平衡问题,我想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C,Drop-銳

网友:
对:gongkong78_dq 关于

我曾经做过数胶卷取电容设备,使用张力计,来解决你的张力平衡问题,我想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张力计???我想完全依靠PLC来解决这块的张力....

我这里的基材是一种很薄的东西,稍微有点张力不平衡或则走带的时候打滑等等因素都不行.张力太大容易拉断,张力小了...根本就用不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我想你的加工品不会比塑胶电容里的铝膜更软、更易段了吧!?

纯PLC来解决张力问题,恐怕很困难,因为你有放有收。收放电机转速都不一样,而且电机受力也不一样

网友B:
呵呵,我们以前用变频器的PID就可以了,还有用了个力矩控制器,不过效果没有PID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