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尺常见故障现象及处理方法

楼主(2009-09-22):
电子尺实际上就是一个滑动变阻器,是作为分压器使用,以相对电压来显示所测量位置的实际位置。因此,就对这个装置(电子尺)提出了几点要求:

一、供电电压要稳定,工业电源要求±0.1%的稳定性,比如基准电压10V,允许有±0.01V的波动,否则,会导致显示的较大波动。如果这时的显示波动幅度不超过波动电压的波动幅度,电子尺就属于正常。

二、供电电源要有足够的容量,如果电源容量太小,容易发生如下情况:合模运动会导致射胶电子尺显示跳动,或熔胶运动会导致合模电子尺的显示波动。特别是电磁阀驱动电源于电子尺供电电源在一起时容易出现上述情况,严重时可以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量到电压的波动。如果在排除了静电干扰、高频干扰、对中性不好的情况下仍不能解决问题,也可以怀疑是电源的功率偏小。

三、不能有外界的干扰,包括静电干扰和高频干扰。因此,设备的强电线路与电子尺的信号线应分开线槽。电子尺应使用强制接地支架,且使电子尺外壳(可测量端盖螺丝与支架之间的电阻,应小于1Ω电阻)良好接地,信号线应使用屏蔽线,且在电箱的一端应予将屏蔽线接地或接直流电源负极。静电干扰时,一般万用表的电压测量非常正常,但就是显示数字跳动;高频干扰时其现象也一样。验证是不是静电干扰,用一段电源线将电子尺的封盖螺丝与机器上某一点金属短接即可,只要一短接,静电干扰立即消除。但高频干扰就难以用上述办法消除,而且机器手、变频节电器多出现高频干扰,可以用停止机器手或变频节电器的办法验证。

四、不能接错电子尺的三条线,1#、3#线是电源线,2#是输出线除1#、3#线电源线可以调换外,2#线只能是输出线。上述线一旦接错,将出现线性误差大,控制精度差,容易显示跳动等现象。如果出现控制非常困难,就应该怀疑是接错线。

五、安装对中性要好,角度容许±12°误差,平行度偏差容许±0.5mm,是指某一误差,如果角度误差和平行度误差都偏大,就会导致显示数字跳动。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可以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出电压的波动。一定要作角度和平行度的调整。请特别注意:在现场将电子尺的铝合金支架更换成不锈钢支架后,同时应将拉杆牵引安装位升高2 mm。否则,接地问题解决了,又形成了不对中的问题,必须同时解决。

六、对于使用时间很久的电子尺,由于前期产品无密封,可能有很多杂质,并有油、水混合物,影响电刷的接触电阻,导致显示数字跳动,可以认为是电子尺本身的早期损坏。

七、电子尺显示故障的处理简单。设备上只要一只数字式万用表,一段电线即可,只要综合分析,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是困难。

网友A:
基础知识,需要更详细点的。

网友B(2011-06-04):
用一段电源线将电子尺的封盖螺丝与机器上某一点金属短接即可这句话不明白能解析下吗?你说的一段电源线是之电子尺里面的线,还是从外面拉条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