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开关与低压断路器识别

楼主(2009-09-22):
电器指能够按外界施加的信号或要求,手动或自动地接通或断开电路,断续或连续地改变电路参数,对电路或非电对象进行切换、控制、保护、检测和调节的电气器件或设备。低压电器则通常指工作在额定交流电压1200V以下或直流电压1500V以下电路中的电器。

低压电器一般按基本用途分为配电电器和控制电器两类。配电电器主要有组合开关、低压断路器、熔断器、变压器;控制电器主要包括接触器、继电器和主令电器(包括按钮、行程开关、转换开关)。
低压电器分类方法还有:按操作方式分为自动电器与手动电器;按工作原理分为电磁式电器与非电量控制电器;按有无触点分为有触点电器、无触点电器与混合式电器;按电器配置分为单个电器与成套电器;按使用场合分为一般工业用电器、化工电器、矿用电器、牵引电器、航空电器、船用电器等。
一、组合开关
组合开关经常作为转换开关使用,但在电气控制线路中也作为隔离开关使用,起不频繁接通和分断电气控制线路的作用。

二、 低压断路器
低压断路器又称自动开关、空气开关,不但能用于正常情况时不频繁接通和断开电路,而且当电路中出现过载、短路以及失压等故障时,能自动切断故障电路,有效地保护串接在后面的电气设备,因此在电气控制线路中使用广泛。

三、工作任务
根据组合开关与低压断路器外貌及型号进行识别、查阅电气参数。

网友A:
涡街流量计在开关上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