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与PC ACESS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2):
S7 200与PC ACESS通讯可以采用485电缆转232接工控机串口采用PPI协议方式吗?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PPI协议,不是单纯的483转232吧,呵呵,

高手回答啊

网友B:
采用PC/PPI或USB/PPI电缆连接PLC和工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PPI协议,不是单纯的483转232吧,呵呵,

高手回答啊

目前上位采用组态王直接就用485转232采用PPI协议通讯的,如果组态王可以,为什么西门子自己的软件倒不可以了呢??

网友C:
应该可以,S7-200 OPC Server,这有份资料,要的话可以传给你 QQ:252438167

网友D(2009-12-28):
不是所有的RS485转232都可以用来做PPI协议传输的。赛远的无线PPI通讯模块,SY-S72是专用于这样的通讯产品,欢迎联系。

深圳市赛远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从事工业自动化的通讯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研制生产的SY-S72系列无线通讯模块采用先进的频率合成技术,CPU锁相环控制,专用于西门子S7-200系列PLC和上位机的无线编程以及无线数据通讯,为国内首创,能适应各种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方式,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完全隔离现场危险信号,收发一体、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性价比高、稳定可靠等特点,广泛用于西门子S7-200 PLC的无线编程,各种数据的远程采集、控制系统之中,是传统有线编程和通讯系统的更新换代产品。

 载波频率: 433MHz ISM频点;
 多种可选的通讯接口:RS-232、RS-485、TTL、USB;
 8个通讯信道,也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 传输数率:9600、19200bps;
 数据格式:8N1/8E1/8O1;
 提供方波传输功能,方便非标的编码客户使用;
 收发一体,半双工工作模式;
 低功耗,并具有休眠功能;
 工作温度:-35℃ ~ +75℃(工业级);
 天线阻抗:50Ω(标配为SMA,可定制);
 符合EN 300220 and ARIB STD-T67标准。
 内部采用进口功放模块,发射功率可调(0.01 ~5W);
 数据信号透明传输,带前向纠错功能,误码率极低;
 SMT工艺、金属外壳、安装方便;

该西门子无线编程电缆,采用最新的无线技术结合西门子的通讯协议,支持PPI协议和自由口协议,MODBUS协议等的无线通讯,可以用来直接无线编程。详细情况请访问:http://automation.futurelooks.cn

欢迎各位联系咨询更详细的信息,QQ:784979763。也欢迎加入工业通讯群:100019158.

网友E:
6ES7321-1BH02-0AA0 457 10个起批 6ES7322-1BH01-0AA0 636 10个 6ES7322-1HH01-0AA0 950 10个 6ES7321-1BL00-0AA0 921 10个 6ES7322-1BL00-0AA0 1276 10个 6ES7323-1BL00-0AA0 1200 以上型号大量批发价,年底清货 联系13266600205 保修一年半,长期合作终身保修

6ES7321-1BH02-0AA0 457 10个起批 6ES7322-1BH01-0AA0 636 10个 6ES7322-1HH01-0AA0 950 10个 6ES7321-1BL00-0AA0 921 10个 6ES7322-1BL00-0AA0 1276 10个 6ES7323-1BL00-0AA0 1200 以上型号大量批发价,年底清货 联系13266600205 保修一年半,长期合作终身保修

6ES7321-1BH02-0AA0 457 10个起批 6ES7322-1BH01-0AA0 636 10个 6ES7322-1HH01-0AA0 950 10个 6ES7321-1BL00-0AA0 921 10个 6ES7322-1BL00-0AA0 1276 10个 6ES7323-1BL00-0AA0 1200 以上型号大量批发价,年底清货 联系13266600205 保修一年半,长期合作终身保修

6ES7321-1BH02-0AA0 457 10个起批 6ES7322-1BH01-0AA0 636 10个 6ES7322-1HH01-0AA0 950 10个 6ES7321-1BL00-0AA0 921 10个 6ES7322-1BL00-0AA0 1276 10个 6ES7323-1BL00-0AA0 1200 以上型号大量批发价,年底清货 联系13266600205 保修一年半,长期合作终身保修

6ES7321-1BH02-0AA0 457 10个起批 6ES7322-1BH01-0AA0 636 10个 6ES7322-1HH01-0AA0 950 10个 6ES7321-1BL00-0AA0 921 10个 6ES7322-1BL00-0AA0 1276 10个 6ES7323-1BL00-0AA0 1200 以上型号大量批发价,年底清货 联系13266600205 保修一年半,长期合作终身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