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接近开关检测旋转设备的方法程序及问题

楼主(2009-09-22):
        我公司是生产电极糊的厂家因此少不了跟皮带、螺旋等打交道,如何判断皮带打滑及螺旋中间轴断裂及脱落是控制的一个方面。我公司采用在螺旋、皮带电机的另一侧安装接近开关的方法检测是否打滑。若采用西门子S7-200PLC程序如下:

LD I3.2
A Q0.4
EU
= M2.3
Network 37
LDN M2.3
A Q0.4
TON T45, 80
Network 38
LD M2.4
AN I0.4
O T45
= M2.4
接近开关I3.2到PL后若设备Q0.4运行则一个上升沿后M2.3输出一个脉冲沿。

M2.3长闭点若设备运行时则计时器开始工作(设定8秒)

只有8秒内接近开关的一个脉冲沿才能打断计时器工作使得计时器总在8秒内,时间继电器不输出。

若设备运行了,但中间因某种原因使得接近开关8秒内不能工作,则时间继电器工作报警输出。

这就是接近开关检测旋转物体报警的原理,当然要根据具体事情具体处理,对于用旋转编码器等需要高速处理的事物就另外处理了。

若接近开关和用变频器控制的固定频率工作的旋转设备进行工作时,接近开关容易失灵,PLC上显示接近开关一直通电,这是电磁干扰所致,可以用一个小电容接在接近开关的两端(注意正负极)。

网友A:
接近开关本身抗干扰能力

网友B:
有很多的接近开关是不具备抗干扰能力的!

网友C:
但中间因某种原因使得接近开关8秒内不能工作

检测时间需要8秒,你用两个接近开关检测是否同步不就更快吗?连1秒都不用就能出结果

楼主:
8秒是自己随便设定的,具体的要看实际的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