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风机的故障

楼主(2009-09-22):
我单位有一台风机在操作台分闸后.信号灯都熄灭.但在现场无意中发现风机还在运行..后又通知主控楼停风机电源开关..查看C20-16交流接触器主触头粘连.值班人员更换后.试车接触器又粘连了二台;闷.又独立用一空开给风机送电正常.三相电流平衡..后打开控制柜的槽板一查原来是风机电源线三相绝缘都破裂.造成粘连的原因.

网友A:
没接地没短路?想不明白~

楼主:
电机没有接地.空开没有跳.但最终是线路的原因.

网友B:
什么意思?绝缘破裂同接触器触点粘死有什么关系?

网友C:
触点粘死应该是电流过大,同绝缘破裂有什么关系???

网友D:
风机多大功率的!接触器选小了,导线可能细了发热粘住-破裂-短路,几台风机同时启动电流会很大的,电压会下降,启动困难大电流会保持很长时间,接触器触点会粘住。一般的风机电机大都是二极电机,达到额定转速时间比较长。电流大线太细绝缘发热融化。同时启动电压下降启动困难大电流维持时间又长,电机启动电流就有七倍,接触器选的与电机额定电流又比较接近,大电流肯定熔接了接触器触点。看看到底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E:
可能接触器选的过小

网友F:
看型号应该是16A的接触器.风机功率多大啊?

网友G:
电机接地不可靠,不然肯定会断路器先跳闸的,接触器选择应该大一号最好!风机属于满功率负荷1

网友H(2013-01-08):
岭南自动化专业生产和销售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