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X系列的PLC老是报45号错

楼主(2009-09-22):
大家好!我用的松下FX系联的PLC编了一段走伺服的程序,老是报45号错误,不知道为什么?

它跟FP0系列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运算出错,你没设置好

网友B:
在PLC系统寄存器设置里面设置一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C:
PLC系统寄存器设置好了就没有问题

网友D(2009-10-25):
松下FPX-C30T编程软件 给我一份好吗QQ846358306

网友E(2010-09-09):
有时候报错后离线,再在线切换,又可以走了。

网友F:
运算错误

用软件可以看到具体哪一步的

www.ytleader.cn

网友E(2010-11-19):
对:gszwl 关于

在PLC系统寄存器设置里面设置一下就没问题了

内容的回复:

怎么设置呢,设置哪方面

网友G:
你应该都没把输出口设置为脉冲输出~在选项,PLC寄存器设置里面  改下就可以了~不要把相应的输入设置成高速计数!

网友H:
把控制卡设置好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