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关于分频比的说法。

楼主(2009-09-22):
请问。什么是安川伺服分频比。下面的说法那个正确。 是不同的品牌的伺服电机的对分频比的定义各不相同。

1。编码器经伺服控制器输出脉冲=伺服分频比X编码器的分辩率

2。编码器经伺服控制器输出脉冲 =伺服分频比(说明书上说的。)

网友A:
好像       都不太对哦,

网友B:
  在交流伺服系统中,电机码盘信号必须反馈给数控上位机,其作用为:(1)监控伺服电机的运行,一旦电机没有按照给定的轨迹运行,上位机则发出断使能信号,电机停止运转;(2)数控系统需要显示电机的运行状态,方便用户操作。但是上位机不能直接接收频率较高的脉冲,因此伺服驱动器必须将码盘的正交脉冲经过分频后再反馈给上位机。

与时钟信号的一般分频不同,正交脉冲的分频必须要考虑方向,尤其是在电机在正反转切换的时候,必须保证脉冲个数不能丢失。整数分频的实现比较简单,可采用标准的计数器或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实现。但在某些场合下,光电编码器输出频率与上位机所接收的频率不成整数倍关系,此时就需要采用小数分频。
随着频率合成技术的迅速发展,分频的类型有很多,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是数字分频器,利用数字电路技术,可以产生任意分频比的固定分频、变模分频、可编程分频及小数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