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G 的PLC如何做多段加减速的功能。

楼主(2009-09-23):
各位高手。松下FPG的PLC有F174多段控制指令。但没有加减速的。。如果二段速度相距较大时容易导致在工作时产生振动。很不协调。请问要做多段加减速应怎么做。。。

楼主:
...........................................................................................................................................

其实就是想用FPG主控单元做一个如上图的多段加减速的功能。。。

网友A(2009-10-31):
向导李就有,,,,,,,,,,,,,,,,,,,,,,,,,,,,,,,,,,,,

网友B:
FPOR系列的就可以实现多段加减速的呀,

网友C(2010-01-03):
上海松下电工一级代理 QQ:1153620019

吴铃声 13671889716 有问题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