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欠压可以解决!并且保证你的设备照常运行!

楼主(2009-09-23):
变频器应用领域太广了,但是现在因为欠压的问题给客户造成的损失那是数不胜数,怎么解决呢??

现在我想了一种应对工厂掉电变频器不停止输出的方法,那就是加装UPS,好多人看到这里就会哈哈大笑,谁不知道啊,那还用说?别急。。。我说的是只加蓄电池,通过直流母线端供电补偿丢失的电能,我们通常的欠压指的就是直流母线电压过低,而现在我用同等电压的蓄电池供电,大家说说是不是可行。。。。。

网友A:
这得看欠压多久,你的电池能撑多久

楼主:
对:zhuxiaosha 关于

这得看欠压多久,你的电池能撑多久

内容的回复:

一般工厂掉电不会很长时间这是首先,其次现在蓄电池最长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B:
那变频器的整流部分正常运行时除了要维持输出的电流外还需向蓄电池充电,不知道有没有余量~另外一个就是蓄电池的内阻都很小的,万一输出发生短路,变频器立马就报废了

网友C:
应该可以的呀,或者辅助加电容

不过直流母线上加电瓶的话要多少个呀?晕死!

网友D:
直流是530V,蓄电池是12V,必须加44个,并且是大汽车那种,一个房间装不下,顶多应付20分支,脑子有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直流是530V,蓄电池是12V,必须加44个,并且是大汽车那种,一个房间装不下,顶多应付20分支,脑子有病

脑子没病,呵呵呵。。就算是加四十四块电池,那算起来成本也比加装UPS便宜,并且我说的这种是针对于大型设备不允许停机的情况下,有的设备如果一停的话那损失可不止四十四块电池的价格了!

楼主:
对:电笔一支 关于

那变频器的整流部分正常运行时除了要维持输出的电流外还需向蓄电池充电,不知道有没有余量~另外一个就是蓄电池的内阻都很小的,万一输出发生短路,变频器立马就报废了

内容的回复:

这个不用担心!我在电池的输入端加逆止二极管,防止电流倒灌,充电外置1!

网友E:
我认为加四十四块蓄电池方案不可取、不是很可靠,关键设备要保万无一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我认为加四十四块蓄电池方案不可取、不是很可靠,关键设备要保万无一失!

那你说说你的想法?不可靠?怎么能不可靠呢?电池连接好了就可以啊!

网友F:
楼主你要想一想加电池的可行性,你用什么给这44块电池充电,铅酸电池价格也很贵,电池的极桩容易氧化出现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楼主你要想一想加电池的可行性,你用什么给这44块电池充电,铅酸电池价格也很贵,电池的极桩容易氧化出现接触不良。

谢谢你的提醒,这也是一方面的不稳定因素,由于我是做大功率ups的,所以我知道蓄电池的维护和保养的重要性,电池充电就更好办了,有现成的充电板啊!!电池一块得几千,但是相对于大型的单位来讲,设备的稳定性才是最重要的啊!

楼主(2009-11-14):
现在产品已经做出来了,又需要的可以找我的

网友G:
这种早就有了,一般用于应急场合下使用,比如消防等等,当正常供电被切断时,蓄电池就切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这种早就有了,一般用于应急场合下使用,比如消防等等,当正常供电被切断时,蓄电池就切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

请问楼上你在什么地方见过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