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运行抖动

楼主(2009-09-23):
INDRAMAT伺服驱动装置,运行时类似变频缺相抖动,且有一相电流大,上海某维修公司检测,驱动器和电机没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且有一相电流大"
电流不平衡应该是很明显的问题了,怎么会"上海某维修公司检测,驱动器和电机没问题",难道是电线有问题?

楼主:
谢谢版主,昨天我到现场,问题是电机偶尔会转,但转速慢且抖动,多数情况只抖动不转。上海力士乐维修检测电机和驱动没问题,我们有人在上海看到高驱动器带动配套电机运转。另外用户反映该伺服表现随使用时间表现反应迟钝,直至到现在不能正常工作,还有伺服电机反馈编码可能为绝对值编码器,不知应如何调零点。

网友A:
"还有伺服电机反馈编码可能为绝对值编码器,不知应如何调零点。"

编码器位置不对,确实可能导致电机动作不对,抖动.但是会造成"一相电流大"的情况么?

楼主:
上海来人用速度控制模式,电机依然抖动,指针表测三相输出明显不平衡,来人说不平衡正常,现我方派人随上海的人一同又去上海二次检测了。

网友B:
问刘老师:

在很多伺服驱动中的测试点有两个电流:Iq current  Id current

但是都没有过多的解释

能简单说一下吗?

十分感谢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控制器,外部速度设定是什么方式,我的看法是1:外部速度输入口关掉了2:你的控制器的参数设置错误:加工程序有改动,重新上传程序和校对参数。如果你们不能解决,我可以帮助你,联系电话:15001953648,保证2天内解决问题,硬件方面除外。

网友D:
请进入http://www.gk168.com/zs/default.aspx学习查看内容更丰富

楼主:
上海力士乐二次鉴定驱动器问题,不好修,找一旧的准备替,今晚上设备试车。谢大家关心。

网友A:
",指针表测三相输出明显不平衡,来人说不平衡正常"

这已经超越我的理解能力了.

楼主:
感谢各位:最终鉴定驱动器问题,现已办理从德国购买手续。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最终鉴定驱动器问题,现已办理从德国购买手续。

没有说具体什么问题吗?驱动器硬件坏了吗?

网友F:
很明显是控制器的参数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