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MA小功率变频器直流回路电压检测电路原理简述

楼主(2009-09-23):
东元7200MA直流回路电压检测电路图如下:

二、电路原理简述:

东元变频器,直流电压采样信号,大多都是从开关变压器次级绕组取出的,该绕组交流电压D12正向整流提供主板的+5V工作电源,又由D11负向整流,R、C滤波和分压后,作为直流回路电压检测信号,送入后级电路处理后,送入CPU。有的东元机型电流电压检测信号为-16V,本机电路为-42V。

-42V电压经电阻分压后,加至U8运算放大器的13脚,经电压跟随从14脚输出2.7V(当输入三相交流电压为380V)的电压检测信号,分为三路送入后级电路。

一路送入CPU的91脚,这是一路模拟电压信号,供CPU用作输出电压/频率比控制,和用作直流回路电压值的显示;另两路送入由U13构成的两级滞回比较器,输出“警告过电压”、“过电压”停机保护信号等。U13输出的其实是两路开关量故障报警信号。该信号除直接送入CPU的99脚外,又经U5后级数字电路在CPU相关指令信号配合下,对报警信号的优先级别进行控制,再送入CPU。

三、故障检修:
1、在交流供电电压正常状态下,上电即跳过电压或欠电压故障,可以判断为变频器直流回路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引起误报警。

2、在运行过程中,报过、欠压故障,应检测直流回路储能电容的容量是否下降,和负载电机有无超速造成反发电现象。检测U8的14脚电压和U13的1、7脚电压,如严重偏离正常值,检查运算放大器是否损坏。检查10V基准电压值是否正常。

以上都正常,可以为电路参数出现变异,试微调R19、R40的电阻值,使电路回复到正状态以内,消除误报警故障。

网友A:
非常感谢,我的东元变频器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