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常见问题汇总

楼主(2009-09-23):
一. 怎样为连接自动编号

EPLAN为用户提供了强大的连接自动编号功能,这也导致使用的难度增加,但是实际上我们只关心主要的功能:自动编号是怎样实现的.从大体上讲,要完成连接编号有如下步骤:
1 首先是要确定一种编号方案,即要确定线号字符集(数字/字母的组合方式),线号的产生规则(是基于电位还是基于信号等),线号的外观(位置/字体等)等等.进入设置界面的方式有几种, 其中一种方法是:选项->设置->"项目名称"->连接->编号->"配置方案名称"(或者新建一种方案).
2 根据配置好的编号方案放置线号.操作方法:项目数据->连接->编号->定位.如果不是对整个项目放置编号,在执行定位前要先确定具体范围:一是在页导航器中选中要放置编号的页集合; 二是在连接导航器中选中要放置编号的连接集合.这一步骤执行完成后,会在显示连接编号位置放置一些问号.
3 (无手动编号请跳过这一步)如果项目中有一部分线号需要手动编号,那么接下来的操作就不能少:
a) 将需要手动编号的问号修改为实际的线号;
b) 勾选该连接的属性"手动放置"(如果没有该属性请添加);
在进行手动编号时要注意两点:
I) 手动编号的作用范围与配置的编号方案有关.例如,如果编号是基于电位进行的,那么与手动放置编号的连接电位相同的所有连接均会被放置手动编号,也就是说相同编号只需手动编
号一处就行了.
II) 手动放置的编号不要处于自动编号的范围内,否则自动产生的编号会与手动编号重复.
4 根据配置好的编号方案执行手动编号,方法是:项目数据->连接->编号->命名,并勾选"除了手动放置"选项,并执行编号.

二. AutoCAD文件的导入导出 (1.9版本已修正)

针对这个问题发帖很多,要成功完成dwg/dxf文件的导入导出操作需注意:
1 dwg/dxf文件的路径名称中不能含有中文;
2 dwg/dxf文件不能存储在系统盘中;
3 (导出时)EPLAN的图层名称不能含有中文.这一要求标准情况下是满足的,因为EPLAN所有的图层中都没有中文.但当EPLAN文件中曾经执行过导入,并且导入的dwg文件里含有中文名称的图层后,这些具有中文名称的图层将使得导出操作无法正常完成.这种情况下要完成导出操作就必须对EPLAN进行图层管理,进入方法是点击菜单:选项->层管理.(这一条在V1.8.6下未作测试)

三. 导出的PDF文件中无法显示中文 (1.9版本已修正)

要想在导出的PDF文件中显示中文,就必须为多语言文本对象指定Unicode字体,可供选择的字体有:PMingLiU/Arial Unicode MS/Siemens Sans Global等,如果你的系统里没有,可在网上下载并安装.字体安装后,就可以为每一处多语言文本单独指定Unicode字体,即是什么地方需要显示中文就指派一次不同的字体,当然也可以一次搞定,方法是点击菜单:选项->设置->公司->图形编辑器->字体,设置"字体1"为任一种Unicode字体即可.

四. 正确使用路径功能文本

路径功能文本可以简化对相关元件的说明文字,不需要为每个元件符号都输入一次功能文本.为了正确理解和使用,我们首先得知道路径是怎么回事:
路径: 图框被分为多个路径来更快的找到放置的组件。路径的位置(水平的或者垂直的)是和标准相关的。在几何分割图框时我们称作行或者列,因为这是跟标准相关的。一个图框中的列被视为路径还是位置取决于为了该项目设置的标准(这是EPLAN帮助中的原文).为了便于理解,特说明两点:
1 路径有水平或垂直两种方向,它是由图框决定的.当我们选用一种图框后,路径的方向就已经确定,我们可以通过选中菜单项:视图->路径来显示当前图框的路径方向.
2 如果我们定义了一个"M行乘N列"的图框,可以根据相关标准来设置需要的路径方向,方法是先打开该图框,在页导航器中选中图框名称,点击菜单编辑->属性,然后设置"报表生成方向"属性值为"水平"或"垂直",这里的"水平"或"垂直"就是路径的方向.
现在来理解路径功能文本:
1) 路径功能文本使用的要点
一个有效的路径功能文本可以把文本内容传送到具有相同路径的所有元件(*见第3)条*)的"功能文本(自动)"属性中.一个路径功能文本是否有效取决于两点:
a) 路径功能文本的插入点必须与想要标注(传送文本)元件的插入点沿路径方向"精确对齐".也就是说路径功能文本的插入点必须与元件的插入点在一条直线上(依据路径方向).通过选中菜单项"视图"->"插入点"来显示元件的插入点.
b) 如果在同一路径下有多个不同的路径功能文本,那么只有位于最上方(垂直路径方向时)或位于最左边(水平路径方向时)的路径功能文本才是有效的.
2) 路径功能文本的显示
如果一个元件处于某一路径功能文本的作用下,那么该元件的"功能文本(自动)"属性将自动与路径功能文本内容一致.想要在元件上显示路径功能文本的内容, 只需要在元件的"显示"设置页中添加"功能文本(自动)"属性即可.如果一个元件手动输入的"功能文本"属性不为空,"功能文本(自动)"属性将与"功能文本"属性一致.
3) 路径功能文本的限制
路径功能文本只能在原理图页中起作用,在总览图/安装图/图形/P&I图等只能作普通文本.在多线或单线图中,下列元件也只能通过手动输入功能文本:端子排定义/插头定义/电缆定义线/屏蔽定义线/电位连接点.

五. 怎样正确显示多语言文本

EPLAN可以自动翻译项目文本,但要正确显示出来,就得理解EPLAN的显示控制方法:
项目文本的选项(进入设置的方法之一:选项->设置->"项目名称"->翻译->常规):
1 多语言混合显示(可以上下排列或者左右排列)
2 单一语言显示(可以固定为一种语言或者可灵活选择的语言).

网友A(2010-03-13):
新手上路,有必要学学,对我们电气有好处

网友B(2010-07-20):
我的EPLAN是英文版的 怎么转换为中文版的?

网友C(2011-08-03):
 初学者。学习中,谢谢

网友D(2018-03-12):
从楼主的贴中能够学到很多,感谢感谢!

网友E(2018-04-15):
好东西,楼主要不要钱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太好了 谢谢了 学习好的资料

网友G(2018-12-13):
这个不错 谢谢分享交流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