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中Y2脉冲完毕的是哪一个软元件?

楼主(2009-09-23):
三菱PLC中,Y0和Y1发脉冲的时候,M8147和M8148分别置位,用这两个软元件可以判别Y0和Y1是否处于发脉冲的过程中。

现在我用FX3U型号的PLC,用到了3轴,其中一个是用Y2来发脉冲的,但是不知道如何检测Y2是否发脉冲完毕,请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另外D8140和D8141是对Y0的脉冲数计数,D8142和D8143对Y1的脉冲数计数,可有哪个寄存器对Y2的脉冲计数?谢谢!

网友A:
M8370  忙与闲信号,可以用这个

楼主:
哦,好的,我看一下,不过现在手头没有3U的使用手册,1N和1S的查不到M8370,我再查一下3U的电子使用说明书,呵呵,谢谢楼上的,回复这么及时,谢谢。

楼主:
谢谢1楼的提醒,我已经找到了,是M8360:Y2脉冲输出中监控。

你说的M8370是Y3的输出中监控,呵呵,多谢你的指点,谢谢。

设你为最佳,呵呵。

楼主:
M8340:Y0脉冲输出中监控;

M8350:Y1脉冲输出中监控;

M8360:Y2脉冲输出中监控;

M8370:Y3脉冲输出中监控。

但是好像Y3是不是在没有扩展的情况下不可用啊?我刚准备使用3U,请问在什么情况下Y3可用,谢谢。

楼主:
在3U中,M8147和M8148都不可用了,呵呵,看来要把3U的手册仔细看了才行啊,跟1N和1S的差别还不小。

楼主:
对应于Y0到Y3的当前脉冲数、爬行速度、最高速度、加减速时间等都在D8340到D8379之间。

明白了!

楼主:
Y0和Y1的当前值寄存器有没有办法减小啊?

就是说比如Y0的脉冲当前值寄存器为D8340和D8341(对于3U来说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在Y0发脉冲的时候增加计数的,有没有办法减小计数呢?比如我让机器正转多少,反转多少,不用计算就可以直接读取里面的数据就知道机器运行到什么位置了,可以这样吗?谢谢!

网友B(2014-05-04):
对于3U的主机来说,D8140统计Y0的脉冲个数,我刚试过,但D8141无效,D8340也不能统计脉冲

网友C:
脉冲发完的旗帜信号是M8028吧

网友D:
如果使用脉冲指令Y0 Y1 分别是M8147  M8148

如果是定位指令Y0 Y1 Y2 Y3  分别是M8340 M8350 M8360 M8370

如果用到4轴的话要加2个FX3U-2HSY-ADP

网友E(2020-05-13):
学习一下,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