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跌开式熔断器操作要求

楼主(2009-09-23):
高压跌开式熔断器具有熔断保护和隔离电源的作用,它简单、经济、实用。在农村配电线路及户外的中小型变压器上得到广泛的使用。
在实践中,通过对高压跌开式熔断器操作的不断总结,人们发现:三相负荷在开断第一相时,断口电压较低(约为1.5UP),产生电弧小;开断第二相时,断口电压较高(为UP=UL),切断电路后往往出现强烈电弧,易使邻相短路;最后拉第三相时,因电路已无电流,也就不会产生电唬由此看来拉第二相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另外,气流(刮风、风向)对操作的安全影响也是明显的。当气流将电弧拉长后,有可能引起相间短路。
  为安全起见,对高压跌开式熔断器的操作提出如下要求:
  (1)操作人必须使用电压等级适合、试验合格的绝缘棒,并戴绝缘手套和防目镜,以保人身安全。
  (2)操作时不可用力过猛,以免损坏熔断器。且分、合必须到位。
  (3)在一般情况下,停电时应先拉开负荷侧的低压开关,再拉开电源侧的高压跌开式熔断器。送电时,操作顺序与停电时相反。尽量避免带负荷拉合跌开式熔断器时会因电弧较大,引起事故。但是,对于容量为200kVA及以下的配电变压器,允许其高压侧的熔断器分、合负荷电流。
  (4)高压跌开式熔断器三相的操作顺序:
  ①停电操作时应先拉中间相,后拉两边相。送电时则先合两边相,后合中间相。停电时先拉中相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操作第二个(边相)跌开式熔断器时电流较大,而此时中相已拉开,另两个跌开式熔断器相距较远,可防止电弧拉长造成相间短路。
  ②遇到大风时要按先拉中间相,再拉背风相,最后拉迎风相的顺序进行停电。送电时则先合迎风相,再合背风相,最后合中间相。这样可以防止风吹电弧造成短路。
  (5)尽量避免在下雨天或打雷时进行操作。
  (6)变压器出现故障的征兆(声音异常、喷油等),不得进行操作。应用变压器电源线路的断路器将其断开。
  (7)用户外跌开式熔断器可以拉合小电流电路。例如可进行以下操作:
  ①电压为10kV,长10km以内的空载架空线路的拉合。
  ②电压为10kV,容量为560kVA及以内的空载变压器的拉合。
  ③拉合10kV空载电缆线路的长度与电缆的截面有关。当电缆截面为3×35mm2、3×50mm2、3×70mm2、3×95mm2、 3×120mm2、3×150mm2、3×185mm2时所对应的最大拉合长度分别是4.4km、3.9km、3.4km、3.0km、2.8km、 2.5km、2.2km。
  因此,为了保证操作人和设备的安全及操作的正确性,我们一定要按照上述操作要领和相关规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