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电脑与PLC通讯怎么做?

楼主(2009-09-23):
我这边现在遇到个案子,客户要求用PC电脑与PLC通讯进行控制,也要配备人机备用!我现在不知道怎样设置通讯格式?采用link方式与温控器等通讯,PLC就是主机温控器这些就是从机!而对于电脑而言PLC又是从机,这怎么设置通讯呢?电脑要读取PLC数据,如温度,工作时间等,也要控制PLC动作!电脑那边客户提供并写软件,通讯总线为:RS-485   波特率9600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偶校验    Modbus-RTU格式

网友A:
我可以做  可以联系我

QQ:410354265

楼主:
你直接告诉我啊!让大家也学习一下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难搞啊

网友B:
用组态软件做啊,自己写上位机软件,可不简单哪! 看你的水平了!

楼主:
这样!可是电脑那边是客户提供并写的软件!5、6楼的不要做广告,建议版主出来管管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PLC有几个通讯口了,不明白的事你即用了温度模块,为什么还用温控器。

网友D:
自己用MSCOMM写VC程序,或者c#也有一个串口类专门干这个。网上到处都是,不过可靠性你自己得实验几次。

或者你用组态软件和PLC通讯,获取数据,然后让你的客户的软件去读组态软件的数据库。这个可能会简单一点。

网友E:
上位机没做过,看似比较难啊

网友F:
用上位机和PLC通讯啊,采用点对点通讯,至于通讯程序可以自己写

应该通用PLC也提供了标准的通讯程序

网友G:
用3个通讯口

1.和HMI通讯

2.同温控仪通讯

3.同PC通讯

当然这3个通讯口必须是独立的

和PC通讯的程序,既然是客户自己写,你就不用操心了,这个用台达通讯协议就可以实现。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们要采集14点的温度,其中10点温度为两个控制区的温度,如:A区分别为4点做温差比较,另外一点做控制采集用,B区一样,而C区4点温度是那个点温度高了都要排风降温用!PLC与人机通讯用RS-232通讯,温控器和PLC采用RS-485通讯,这个台达主机都有配置!现在问题是电脑要和温控器/PLC采用485通讯,实在不行我看是不是让电脑读取温控器温度然后传输给PLC,这样就是电脑为主机,温控器和PLC都是从机!不知道可否实现这样的方式

网友H:
好象不难吧 组态软件应该可以办到

山大领地 www.jnlingdi.cn

网友I:
1、参照一机多屏的模式

2、增加TCPIP模块+组态!

网友J:
建议楼主看以下MODBUS通信协议.

网友K(2011-05-06):
    这个很简单不过了,你找好一点的电缆线把它们几个连成一串就可以了。只要你动一个,其它的都跟着有动作了。

网友L:
温控器可以不用通讯方式了。比如用模拟量进入PLC。

网友M:
电脑通过RS-232和PLC通讯,PLC再通过RS-485控制从站设备,

应该比较简单啊。

网友N:
用组态王直接连接PLC,就可以

网友O:
用台达ES2的PLC有3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