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在天车上使用的一个困惑的问题

楼主(2009-09-23):
请教各位,现在天车上控制都是用变频器,如果用在起升机构上的话,我在控制它上下起升的时候都是用一定的速度运行,如果吊的东西很重的话会不会电机反转或者吊不动啊,只是按照普通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就可以实现吗,还是有什么特殊的方式。在制动方面采用制动电阻就可以完全实现制动吗,我总觉得行不通,是不是还要加抱闸之类的机械制动装置,请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首先不会出现你说的如果吊的东西很重的话会不会电机反转或者吊不动的情况,每台天车设计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最大吨位呢,以此来计算需要多大的电机呢,在选型正确的情况下市没有问题的。

其次用在天车上变频器必须是矢量或是DTC控制的,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根据情况的不同,看是否需要加编码器来测量实际的电机转速,普通的标量控制是不可以的。

再次制动电阻,只是电气方面的制动的,整个天车的制动控制是需要电气制动和机械制动互相配合使用的。

网友B:
一楼说的好专业啊!!

网友C:
得自己加个机械的制动器吧,然后和变频器的制动控制功能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