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当前值寄存器里面的数值可以减小吗?

楼主(2009-09-23):
我用的是三菱FX3U的PLC,当Y0和Y1发脉冲的时候,他们的当前值寄存器有没有办法减小啊?

就是说比如Y0的脉冲当前值寄存器为D8340和D8341(对于3U来说的,如果是1N和1S就是D8140和D8141了),一般情况下都是在Y0发脉冲的时候增加计数的,有没有办法减小计数呢?比如我让机器正转多少,反转多少,不用计算就可以直接读取里面的数据就知道机器运行到什么位置了,可以这样吗?谢谢!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软元件,当软元件没有触发的时候就正向计数,Y0发一个脉冲,寄存器的值就增加1;当软元件触发的时候就反向计数,Y0发一个脉冲,寄存器的值就减小1。呵呵,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软元件,请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用绝对位置控制就可以乐,反转时他自己就会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绝对位置控制就可以乐,反转时他自己就会减少。

请问PLC上面的绝对位置控制怎么用?谢谢!

按说那两个寄存器只是计数输出口所输出的脉冲个数的,它能自己辨别正反转吗?伺服的编码器有正反转信号线,自己可以辨别,PLC的也可以自己辨别吗?

请楼上的老兄再详细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DDRVA    K50000   K100000 Y0 Y1       正转   D8140 增加
DDRVA    K-50000  K100000 Y0 Y1      反转    D8140减少

网友B:
上面的有点问题,应该用DDRVI指令,上面的是绝对位置,执行第一条时,Y0输出50000   个脉冲信号(正转)
                                                                                               执行第二条时,Y0转出100000 个脉冲信号(反转)

楼主:
哦,那我再研究一下,呵呵,谢谢楼上的介绍,谢了。

网友C:
定位指令控制反转时 当前值寄存器都会减少的

网友C:
如果不能减少 那么应该是指令的用法有问题

网友D:
实际上相对定位DRVI绝对定位DRVA都可满足你的要求,这两条指令正反转时脉冲个数都会跟着加减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相对定位DRVI绝对定位DRVA都可满足你的要求,这两条指令正反转时脉冲个数都会跟着加减变化。

恩,谢谢楼上的介绍,我明白了,谢谢了!

同时也谢谢楼上各位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