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2DP调用SFC14、SFC15读取MM440变频器数据问题

楼主(2009-09-23):
“315-2DP一个周期内(OB1)3次调用SFC 14、SFC15对同一台MM440变频器通讯,第一次调用传送“控制字,速度给定”正确,第二次调用读取电机电流与第三次读取电机频率,结果都是频率值或是电流值。

网友A:
你的设置有问题。QQ:330974501

网友B:
两方面

1.软件设置有问题

2.变频器回传的设置有问题。

仔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