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调试问题——每次断电后启动伺服走的精度不同,偏差很大

楼主(2009-09-23):
安川伺服调试问题——每次断电后启动伺服走的精度不同,偏差很大,

第一次调试试验好后,关电源第二次运行相差达1MM,

FX3UPLC脉冲控制。

请教高手,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调整伺服保证精度。

网友A:
是如何实验的?了解细节才能寻找问题。

楼主:
FX3U PLC发脉冲到伺服走固定长度,

伺服参数基本没有改动,都为默认值

第一次使用走的精度可满足要求0.2mm.

当关电源后第二天再开使用时有时会出现很大偏差。不能使用。

我觉的是伺服没有调整好的问题

请教该条什么参数。谢谢

网友A:
我觉的是伺服没有调整好的问题

我觉得更象是电气干扰或是机械连接的问题.

网友B:
二次运行前看参数变了没。

网友C:
不知你用的是开环还是闭环。开环1MM是OK,闭环的话你就要考虑干扰问题了

楼主:
开环控制,1mm也太大了吧我们要求控制在0.1mm上。

主要看那些参数变了没?

网友C:
你的是什么机械,怎样控制方式,参数我认为可能性很小,干扰的可能性很大,别外机械 因素的可能性也有

网友D:
你说说的相差1mm是什么意思?精度还是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
冲床送料系统,定长度送料控制。

PLC 绝对位置控制,发脉冲到伺服,

相差1mm是什么意思是? 假如每驱动一次走90MM,第一次坐标90第二次1坐标80走的没有问题,到第三步时走不到270坐标上,能差1MM左右。

网友E:
开环控制到10丝没什么大问题的,还是那句,你走整圈,一切问题都显现出来了

网友A:
冲床送料系统,定长度送料控制
如果是靠摩擦力从料,差1mm很有可能是机械打滑.

网友D:
将系统的增益参数增加,还有电机轴的刚性够不够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