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卷锥度张力的问题?
C,Drop-銳

楼主(2009-09-23):
何为收卷锥度张力?用PLC是怎么去实现控制的?

网友A:
根据卷子直径变化做张力设定变化,张力是PID调节,一般有个临界点,直径大于此点张力大于设定张力,小于此点,张力小于设定张力,锥度张力大小设定根据工艺来!

基本上为了防止塌卷使用锥度控制!

C,Drop-銳

网友:
对:fengfengq 关于

根据卷子直径变化做张力设定变化,张力是PID调节,一般有个临界点,直径大于此点张力大于设定张力,小于此点,张力小于设定张力,锥度张力大小设定根据工艺来!

基本上为了防止塌卷使用锥度控制!

有点不明白这个锥度系数是依据什么来给定的?

内容的回复:

收卷锥度张力系数:
{(收卷卷经最大值-锥度起始直径)*100}=A
{(收卷实时直径-锥度起始直径)*收卷锥度系数=B
A-B=C
C/A=收卷锥度张力系数

C,Drop-銳

网友:
有点不明白这个锥度系数是依据什么来给定的?

网友B(2009-10-29):
我也不懂啊,在线速度不变时,PID作为张力调节比较容易实现,但在加减速过程中怎样保证张力稳定,同时PID计算中是否要加直径补偿?在静止时张力怎么叠加,同步速度到达又怎样保证与主机线速度相同?请高手不啻指教!

网友C:
要想平滑稳定,把给定值用浮点运算分细点就OK了

网友D(2010-09-29):
摆辊装置要加电空变换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