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中断问题?
C,Drop-銳

楼主(2009-09-23):
有个疑问:就是PLC在循环扫描的过程中,是如何去执行中断操作的?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应用中断?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应该好好去看看plc的中断介绍。

中断和子程序很类似。

子程序是还可以看做主程序的一部分,

只有调用,它才能执行。

而中断则不同,需要你设定一定的中断条件,

在条件允许时,自动进入中断程序。

可以说,中断程序的入口,不需要主程序理调用。

C,Drop-銳

网友:
对:fuller1982 关于

这个问题,你应该好好去看看plc的中断介绍。

中断和子程序很类似。

子程序是还可以看做主程序的一部分,

只有调用,它才能执行。

而中断则不同,需要你设定一定的中断条件,

在条件允许时,自动进入中断程序。

可以说,中断程序的入口,不需要主程序理调用。

这个我知道,不过还是谢谢....我想问的是: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中断?我每次写程序都是直接向下写的....完全没有考虑到用中断.

可以给我列举一些需要用到中断时候的例子嘛?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呵呵,一般情况下,要在CPU扫描还没有结束一周期就要执行的程序,也就是不管CPU的循环时间啊,

网友C:
中断 应用的场合,很多 啊, 一般PLC 手册上都有详细的介绍!

典型的应用: 1. 通讯 发送/ 接收完成中断,

                       2. 高速计数器 计数值等于(设定其他条件) 中断!

                       3. 外部 I/O 输入中断,

                        4.  定时/计数器中断 !

等等,          呵呵, 主流PLC编程手册能列出 几十条 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