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伺服位置控制,脉冲指令的频率很低时如何保证电机转速的稳定?

楼主(2009-09-23):
自已开发的伺服控制器,在转速控制时,转速稳定性可以接受;在位置控制时,当脉冲指令的频率较高(几十KHz),转速的稳定性也可以接受;但当脉冲指令的频率较低(比如100Hz左右),转速的稳定性就很差,波动很大,即使电子齿轮比设大,转速达到1000rpm时,转速一样的不稳。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在脉冲指令低时,要进行平滑处理?有没有简单的方式,望大家能指点一下。

网友A:
脉冲频率低的时候,就不是一个连续的脉冲列,而是一个个独立的脉冲,速度当然是不会太稳,这应该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

网友B:
这种情形下,位置指令的波动大,要想速度平滑,必须对位置给定进行平滑滤波,可以低通,FIR平滑,或者S型曲线平滑。

楼主:
低通或FIR平滑滤波的公式是怎样的?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B:
在随便一本单片机编程介绍的说上都应该有这方面的内容,公式。

网友C:
光改变电子齿轮比是没什么特别的效果啊,出了控制算法外,和选用的电机也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