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普通电机一般可以工作在多高频率。

楼主(2009-09-23):
11KW电机,速度高时不会过载。在70HZ左右工作时电流为12A左右。是否可以长期工作在80HZ左右?

网友A:
普通电机的工作频率是50.

网友B:
我感觉最好不要。。。。。。。。。。。。。。。。。。

网友C:
11KW电机不值钱,建议使用,总结经验。

核算转子能否承受超速,记录电机绝缘变化趋势。

楼主:
不是一直运转。而是80HZ左右工作一二十分钟,10HZ以下工作不到一分钟停一分钟,如此反复8次再开始下一个工作循环。

网友D:
要看看你的电机性能怎样,如 电机绝缘OK,轴承质量好,且长期运行电机不发热、过流 80H也 是用的!

楼主:
电机工作时电流很小,当然不会发热了。

网友E:
80Hz以内长期运行没问题.

网友F:
最好电机选型时极数减小,使变频工作于50HZ以下时满足要求,同时低速时变频频率不要太低

网友G:
我有次污泥泵磨损,我将电源提高到130HZ连续运转了3天,马达很烫但没问提,现在换回新泵退回了50HZ

网友H:
可以用,但电机容易发热烧毁,

网友I:
工频电机最好不要超过55赫兹

网友J:
80Hz以内长期运行没问题,我厂20多台,调速到70-80HZ用了5年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