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断路器接单相负载

楼主(2009-09-23):
三相断路器(四进四出,左边是零线)接单相负载(只有单相负载),接上就跳闸,请问如何接线或者有什么办法让断路器不跳闸,负载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A:
把相线输入和输出各并上,这样电流就平衡了,试试看。单相负载用三相断路器?你也太会浪费钱了吧!

网友B:
按理说三相四线断路器用于单相电路,任意二相都可以,如果还会跳闸,看一看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是不是够。

网友C(2009-12-23):
你所说的三相断路器四进四出,左边是零线

我所见过的都是漏电开关,问题可能是负载漏电引起的。

网友D:
断路器跳闸时短路引起的。。你接的什么东西好好量量线路吧

网友E:
我看是负荷过大,看看额定值!还有大才别小用了,220的就用两相就足够了!

网友F(2010-01-23):
断路器跳闸可能原因有:1负载电流大于断路器的额定电流,2线路短路,3断路器本身问题。 建议:1更换额定电流大的断路器2检查线路是否短路

三相断路器接单相很简单啊,将单相负载的两线其中1根接3相断路器其中任意1相,另一根接零线就OK了

网友F:
回复内容:把相线输入和输出各并上,这样电流就平衡了         哈哈,哥们你真有才,你从没搞过电气吧
对:孤独的海 关于

把相线输入和输出各并上,这样电流就平衡了,试试看。单相负载用三相断路器?你也太会浪费钱了吧!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三相四线的断路器一般都是漏电保护用的火线和零线必须都接在断路器上否则流过断路器的电流和不为零漏电保护机构会动作跳闸的

网友H:
确实有 、点浪费资源

网友I:
1,查看负载是否超过额定电流。

2,零线在漏电断路器上接。

网友J(2010-02-23):
同意6楼观点,

ni

网友K:
最好的接法是是火线把三相串起来,零线就接N相,您再试试!

网友L(2011-12-22):
1楼和12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M(2013-09-30):
6楼说的有道理的,关于并相和串相都片面的!并相额定电流要×3,串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