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刚处理的桥式起重机故障

楼主(2009-09-23):
今天刚解决的故障,发出来给同行参考一下。

柯尼桥式起重机35+50+35+5T,变频控制,电动机抱闸为电磁抱闸。

故障现象:抱闸延时打开时间太长(约2秒,正常应为0.2秒)

处理过程:凌晨2点左右,夜班人员接到操作工电话,行车A钩不动作。到行车上检查,钩子抱闸温度高,且有浓烈的糊味,抱闸间隙大于1mm。于是更换抱闸电磁线圈,调整抱闸间隙为0.7mm。开启A钩,发现电机转动之后2秒左右抱闸才打开,严重延迟。于是检查A钩变频器参数6.16抱闸打开最低频率0.1HZ,6.17抱闸关闭最低频率0.1HZ,6.18抱闸控制延时0.秒,6.19抱闸打开延时0.2秒,同B钩变频器参数比较后完全相同。排除变频器参数问题。之后更换抱闸整流模块ESD141以及A钩变频器现象仍然存在。此时天已大亮,白班人员已经到岗,于是进行讨论。夜班人员详细介绍了故障现象,焦点就在抱闸为什么延时那么长上。白班人员将抱闸打开的详细过程按步骤详细写在纸上,一步一步的进行分析。

1.K1接触器吸合变频器得电RDY--------

2.遥控器给上升信号,变频器使电机M1正转--------

3.当频率输出至0.1HZ时变频器A1控制板在0.2秒后将23-24常开点吸合使K7抱闸继电器线圈得电吸合

4.K7吸合,抱闸整流模块ESD141进行全波整流,输出341V DC使抱闸线圈得电,抱闸在电磁力的作用下打开。

5.抱闸打开0.3秒后,K7辅助延迟打开常闭触点动作,ESD141变成半波整流,输出171V DC,同时使抱闸保持打开。

至此抱闸打开完毕。

检查重点:1.变频器参数 2.ESD141的全波整流电压341V和半波171V DC是否正常

继续上闷热的行车上检查,发现变频器参数的确正确,半波整流171V正确,全波341V由于0.3秒的反应时间太短无法测出。无聊测量ESD141进线端电压U12=402V, U13=400V,U23=0V,看图纸,哈哈一笑,原来是进线接错!调整1 2相顺序,开启A钩,正常。

总结:很好笑,又很无奈,如此小的一个问题,却让5个人苦苦奋战了10个小时。我最讨厌上行车维修了,在造纸厂工作,行车上温度高,湿气特别大,行车又没有严密的防热防潮措施,使得各类电路板相继罢工,可苦了我们这些工人了。数次向领导反映对行车进行改造,无奈领导不答复。这次的故障,问题出在6月7日中班更换ESD141接线错误上,在那之后每个月在这个A钩上都要烧一套新的抱闸,当时没有去考虑其他方面的故障,主要是因为这个行车用的频率不是特别频繁,而且行车上环境恶劣,很少到行车上巡检,所以没有注意到延迟这么严重。

细心,从小处着手,排除故障要按步骤来,要有条理性。

欢迎从事桥式起重机维护的朋友互相交流工作共碰到的问题,本人QQ 1708284

网友A:
科尼的电磁报闸线圈可以承受DC341V和DC171V两种电压,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科尼的电磁报闸线圈可以承受DC341V和DC171V两种电压,没接触过

瞬间打开电压为全波电压,0.9倍的相间电压大约360V左右,之后抱闸保持电压为0.45倍的相电压大约是180V左右~

网友A:
瞬间打开电压为全波电压,0.9倍的相间电压大约360V左右,之后抱闸保持电压为0.45倍的相电压大约是180V左右~

就是说瞬间可以承受360V的电压了?

网友B:
很有启发

现在的电磁制动器力矩较大的都是采用高压吸合,低压维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