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伺服驱动器的变压器

楼主(2009-09-23):
大家好,第一次发贴,求助一下各位,我电气电工的知识都太懂,我现在使用的是伺服电动缸——简单的说就是伺服电机联一根丝杠。因为伺服电动缸和驱动器都是国外品牌,订货的时候知道伺服电机的参数:“额定电流是8.1A,峰值电流是16.2A,3 stack 400Vrms 8 Pole " 驱动器的参数:输入220V 3相 50HZ 输出电流15A,峰值电流30A,当输入为220V 单相时,输出电流是7A,峰值14A。由于订货时没考虑周全,如果用单相220V电,就不能达到伺服电机的额定电流,保障全面的加速性能。现在需要购买变压器,以实现220V 3相输出,为驱动器供电。可是如何选变压器呢?我是三台伺服电动缸和驱动器同时使用,变压器的电流按3X15=45A 来选吗?那么变压器的功率是多大呢?谢谢大家帮忙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的单相电源功率够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