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带8套侍服,怎样实现低成本控制

楼主(2009-09-24):
有个新项目,要带8套侍服,控制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三菱的定位模块没有用过,不知道那些FX10PG  或者FX20GM难不难使用,整台设备点数有点多,有300多个点,本来想用4个FX1N的小PLC来独立控制,但又担心传感器信号难以协调,最后还是决定用一个PLC加几个定位控制模块,FX2N扩展不到三百多个点,估计得用FX3U了,但用FX3U的话又是扩展哪些定位模块呢?整合的成本估计要高很多,不好取舍。

网友A:
可以用MR-J2M吧

网友B:
这么个系统,3u单机也是不够了,用q比较合适。

网友C:
两块欧姆龙的CP1H就搞定了, 一台可以带4个点到点, 还有独立的2个PWM !    才一千七八百块钱! 比3u不知道强哪去了.

为什么非要抱着三菱不放呢?

网友D:
使用CAN 总线或RS485总线,

推荐您一款控制器TMCM342每轴可以控制3个伺服,通过CAN或RS485可以控制最多达三百多个电机,总线也是将来的发展趋势

网友E:
用Q系列的吧.比较好用.

网友F:
两个台达的 DVP-EH2  ,每台支持4轴高速定位输出,用 触摸屏做主机通过MODBUS通讯控制PLC .

信捷的也有专门的运动控制主机 XCM

这里还有控制5个轴的主机,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8/2009081600341000001-1.shtml

网友G(2009-11-16):
数据量有点大  建议用Q系列的 或者西门子的300系列 单纯控制4个轴还行 但是还要有那么多点 FX系列估计都很累

网友H:
qq 1098130045交流下

网友I:
如果现在还没有选定方案,强烈建议用台达的PLC加伺服控制,物美价联,他有专门的伺服系统,且PLC自带伺服定位控制

网友J:
三菱Q系列的,用个QD70P8就可以控制8轴,只是没有插补功能

网友K:
可以用台达的DVP-28SV来实现,主机可控制4个轴,另外再加4个定位模块即可,这款PLC点数可扩展至512点,完成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L(2009-12-25):
首先要确定你的8个轴是怎样控制?要不要做合成运动或者插补等的?要不要相位调节的?若是一个简单的跟随运动,我建议只用一个单轴的控制模块,其他的就用级连下去就可以,300个I/O点,要看你要求I/O点的反映速度,要求一般的话两台128再加扩展就足够,之间用通信或者几个I/O点联系就可以.我说的是省钱的大方向,具体的要看你的系统的具体要求

网友M(2010-03-23):
用三菱的A172/Q172就行了,不需再加模块,能带动8轴的!

网友N(2010-07-01):
引用 网友M:

用三菱的A172/Q172就行了,不需再加模块,能带动8轴的!

 如题,我们设备现在用的就是Q173CPU ,控制18个伺服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O:
这样。

你确定控制的实时行不太高的话,也不是说很低。看下面再解释。

把系统相距距离短动作关机严密的部分用同一个PLC控制。不太严谨的分配到其余PLC。系统一共用4个1N。然后再用链接功能通讯。成本应该最低了。

通讯部分不需要编程,只需要设定好就可以通讯了。PLC之间互相共享指定区域的数据。

网友P:
用Q系列吧,扩展300个点数小意思,用定位模块一个最大可以带4轴伺服,需要插补的话(不需要插补简单脉冲的话用QD70-P8一个带8轴步进或简单伺服运动)可以用QD75P4集电极开路(D4差动),或者网络模块QD75M4(需要配置MR-J2S,如果用MR-J3需要QD75MH4)。并且一个CPU可以带多个定位模块,至于普通高密度IO一个模块最多有64点,多爽,体积又小,价格也一般,看起来也短小紧凑。详细的可以免费咨询:13660123197(声明纯粹帮助,并非销售或其他目的)。其实OMRON的PLC也还不错,又便宜。但是定位模块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