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强冷风扇问题?

楼主(2009-09-24):
变频电机的强冷风扇电机额定电压为220V和380V的有什么区别?只是电压不同吗?在制冷效果方面有什么区别?380V的送风量是不是要比220V的送风量大?

网友A:
主要是看电机的功率大小,电机电压380和220没有本质区别仅仅电压不同。制冷效果主要看风机的流量、风速、安装位置和周边环境决定,流量较大安装位置能比较理想的吹到散热片,周边环境比较干净且环境温度比较低(如配电室内并安装有空调)效果就会比较好。送风量可以从风机铭牌上看见,是和风叶设计、电机功率等决定,和电压没有关系。

楼主:
谢谢胡工的回答,我刚工作不久,负责车间电气控制方面的工作,经验较少,希望以后能多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