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故障的预防

楼主(2009-09-24):
工程机械故障的预防
  1、低压油路气阻的预防。低压油路密封不严或油箱油面过低,机械倾斜停放或行驶,空气都会趁机而入;气温高,燃油蒸发,也会在低压油路形成气阻,造成发动机工作不稳、自动熄火或不能启动。要经常检查低压油管、接头及密封垫、输油泵和手油泵的密封状况;装配柴油机的细滤清器盖、输油泵盖、喷油泵盖时,要先检查该处的密封纸垫是否完好和结合处是否有伤痕、毛刺及杂质后将紧固盖与壳体的螺钉按规定拧紧;天气炎热时,可将一块湿布盖在输油泵上并不断滴水,减缓燃油蒸发。
        2、油路堵塞的预防。常见堵塞部位主要有,油箱内的油管、滤网、柴油滤清器、油箱盖通气孔等,预防堵塞的关键是保证燃油清洁及油路密封。柴油加注前要经过 48h沉淀;加油工具要清洁,最好采用密封管加油,不要把吸油管插到桶底,油箱加油口滤网一定要完好无损;油箱要经常清洗,加油时应加满;油路应经常维护、清洗,并及时更换滤芯。
        3、喷油泵的预防维护。用合格的柴油;每次启动前都应检查喷油泵内机油数量和质量,防止机油进水或柴油变质,造成柱塞及出油阀偶件早期磨损、锈蚀。定期检查调整的项目如下:供油提前角及各缸供油间隔角;凸轮轴间隙;各缸供油量。定期检查项目:出油阀偶件密封情况,若多缸密封不良,应彻底调试维护喷油泵,更换偶件;相关键、槽及固定螺栓的磨损情况;及时更换磨损的柱塞偶件;使用标准的高压油管。间喷油器偶件早期损坏的预防严格执行选油、存油、沉淀、过滤、加油的要求;按时清洗燃油滤清器、燃油箱,及时更换损坏的滤芯和密封圈;安装新喷油器偶件时,注意清除其表面的防锈油,清洗时将针阀在阀体内各抽动和转动几次,拧紧喷油器偶件时,最好反复松紧几次,以防偶件变形;调整喷油压力时,先查喷油器密封性,不能渗漏;用压板固定的喷油器,安装时压板切勿装反;保持喷油器散热良好,其垫圈必须是铜垫,与安装孔应有2-3mm的间隙;供油时间、配气相位和冷却水温均需正常,及时清除积炭;更换或拆装高压油管、柴油滤芯、柱塞副和出油阀副等零件时,应先清洗后安装;高压油管未接入喷油器前,应拉大油门,用外力带动发动机空转数圈,以清洗高压油管,防止杂质进入喷油器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