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变频器启动不了

楼主(2009-09-24):
我用的是430的变频器,负载是风机,变频器的功率是160KW,电机是132KW的,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前天变频器报F0003的故障,但是复位不了,后来断电重新启动,就是启动不了,控制电路没有问题,而且面版上5不停的闪烁,后来我只有在面版上起动了,但是变频器的所有运行信号都没有了,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估计变频器逆变有问题了啊,你断电复位后机器能正常显示吗。联系维修的吧,

网友B:
我专做西门子的,希望能帮你,我需要了解控制方式等详细情况。13917761062

网友C:
你没说明书吗?

看下F0003是什么故障。控制电路没问题 负载也没问题吗?

负载有问题你断电复位也不会有用的!

网友D:
F0003是欠电压,要是在北京的话我可以到现场看看 13522320288

网友E:
F0003,是指欠电压。检查供电电源和负载。

楼主:
谢谢大家,负载和供电都没有问题,如果逆变有问题应该变频器启动不了的,现在我的变频器还工作,就是控制电路启动了,只能用面版启动,还有所有的反馈信号都没有,

网友F:
电话致电吧  我们为你解决 长春市  86785213

楼主:
请问dabing7521贵姓,我打电话找你,谢谢

网友G:
恢复出厂数据,再重新设置参数,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也解决不了

网友E:
重新设置,将面板控制改成外部端子控制。

再试试。

楼主:
以上方法都试过了,没有用,打电话给西门子说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所以不过来维修,郁闷.

网友H:
变频器使用了都长时间了?如果有几年了,就打开看看钱路板直流取样电阻时否有脱焊.如果是新机,看看380v电源是否有缺相.在维保期内排除自设备的故障,找一下原来的代理商.往往代理商比西门子技术服务办事效率来的高.

网友I:
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在什么环境下使用。请给变频器搞一下卫生,尤其是控制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