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做步进电机的角度随动控制

楼主(2009-09-24):
请问:使用PLC能做步进电机的转角随动控制么?哪位做过,介绍下经验,谢谢。比如说让转角做正弦规律的变化。

网友A:
这种控制方式最好选择闭环步进控制系统,使用PLC做运动控制并不合适因为这样会增加系统成本.PLC主要的用途是过程控制,用于这种领域最好选择运动控制卡.

可以推荐使用一款集成控制+驱动+反馈与一体的控制卡,只需要直接接电机.通过程序控制即可.优点是省去烦琐的接线避免了干扰,由于集成了控制和驱动功能与一体所以从系统的内部便集成了虚拟的闭环在里面,也就是在电机运动过程中用户可以时时知道电机的位置,速度,电流等.

网友B:
用PLC脉冲输出方式做随动不合适,如果实现规划好运动曲线倒是没问题,但是这就不是随动了,如果用PLC模拟输出控制电机,随动倒不是不能做,看具体要求了。

网友A:
模拟量控制需要构成位置闭环的

楼主:
用PLC模拟输出控制电机做随动控制该怎么做呢?我有反馈元件。

楼主:
另外,使用pc+运控卡的结构作的话,在pc里是否要对给出位置和实测位置作pid运算呢?

网友C:
"使用pc+运控卡的结构作的话,在pc里是否要对给出位置和实测位置作pid运算呢"

一般来说,是在控制卡上做运算,不是在PC上.

网友D(2009-11-21):
“让转角做正弦规律的变化”--角度是随时间按照正弦规律变化,还是跟随外部信号(如主轴编码器)信号按照正弦规律变化?这两种运动都是凸轮运动,用运动控制器比较容易实现,PLC实现这个功能可能有点困难。

网友A:
PC只起来信息管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