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器三线制和六线制接线方法若干问题的讨论

楼主(2009-09-24):
对于一台电动机,如用软起动器拖动,可以有三线制和六线制两种接法,哪种相对节省些费用?

两种接法加在电机的绕组两端的电压有何不同?

两种接法起动转矩设置有何不同?

两种接法运行当中输出转矩同等条件下,有何不同,怎么量度?

六线制接法在一些资料中又有两种接法(U1-V2   V1-W2   W1-U2和U1-W2     V1-U2    W1-V2),结果一样吗?

楼主:
内接的电流比外接小1.732(√3)倍,额定电流是100A的电动机,用外接法可选100A的软起动器,而用内接法,可选58A的软起动器。

楼主:
内接和外接是两种接线方式
“外接”是将软起动器的功率元件接在电动机三角形接法的外部,控制电机的线电流。“内接”是将软起动的功率元件接到电动机三角形接法的内部,控制的是三角形接法电机的相电流。由于线电流是相流的1.73倍,所以同样的软起动器在“内接”时可提高控制电流(功率)的1.73倍,即58A的软起动器在采用外接法时可控制58A的电动机,而采用内接法时却可控制100A的电动机,所以说,采用内接法,可使软启动器启动更大电流的电机,可以降低设备费用.

网友A:
不错,顶一下,长见识

网友B:
恩,分析的很有道理,  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楼主(2010-07-13):
在主接触器动作的情况下,采用外接法,只要软启动器没有启动,电机是不会带电的,而内接法,即使软启动器没有启动,电机也是带电的,这大概是内接法不同于外接法的一个不足不处吧!那么就请有用过它的工控朋友们进来分析一下这个不足都容易造成哪些伤害吧!

楼主(2010-08-28):
今年,在所有出厂的十几台磨床中,就有两台所配的ABB软启烧板子,好在ABB售后及时,否则损失大了,究竟什么原因烧的,至今也没弄太清楚……